日立P3机器pc7nw3 BIOS密码如何清除?

楼主(2008-11-05):
日立P3750的机器型号是pc7nw3    现在机器运行很慢重做系统也不可以,怀疑是在BIOS中把CPU的二级缓存禁用了。可是现在有 BIOS密码。不知如何清除?已经试过放电和改变硬件配置。

网友:
笔记本没有禁用二级缓存 这一项吧。该考虑别的问题。

网友:
想想别的问题~~~~~~~~~~~~~~!

本本波 -10 恶意灌水,刷经验 请到灌水区,没意义的帖

网友:
先看看硬盘有没有坏道再说。

估计前面的1GB基本上都是红绿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