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代码不过87 85求助

楼主(2008-11-05):
我有两块IBM-T4板 都跑不过四位诊断卡的87 85   一块是拿到手的时候跑不过49 我压了显卡后主板点亮了 但进系统时每次都要检测内存 而且系统中看到1394打感叹号 其它使用正常 怀疑是BIOS有问题 刷过无安BIOS后机器就不跑码了 把板载安全芯片吹掉代码就跑8785了 从代码上看是安全芯片没过  后来换过南桥及H8未能解决问题  另一块是拿来时显卡短路 南桥坏 换了后机器点亮正常进系统 放了两小时后机器点不亮 代码一直跑8785  希望高手给点指点  万分感谢!!!!!

网友:
跑85意味着安全芯片没过或BIOS与安全芯片不匹配,解决方法:1,成套更换2刷一个不带安全芯片的BIOS,但会有1394惊叹号,啥也不影响,本来t40就没有1394吗

T40 免卡 bios.rar

网友:
我已经刷过不带安全芯片的BIOS了 可还是跑85 楼上的朋友可以再指点一下吗!!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