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maxtor硬盘错刷固件如何修复,请同行指教

楼主(2008-11-05):
新买了pc3000要求用maxtor硬盘,看了说明要刷固件,刷了以后就敲盘了。
硬盘是maxtor 120G的并口的code:YAR41BWO
N.G.G.D
SN:Y35VQCEE
6Y120L0032611
想修一下硬盘请大家帮弄一下
硬盘

网友:
进C区开自效
能够恢复A区

网友:
谢谢长沙添一电脑,能说的再详细一点吗?谢谢

网友:
找一个6L的C区LDR,进去就可以开SF

网友(2008-12-07):
pc3000 要求的 硬盘 40 80没有 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