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649-m2的主板coms里重启点不亮

楼主(2008-11-05):
七喜649-m2的主板coms里重启点不亮  问题有一点奇怪 是第一次修这快主板  除coms外其他情况下重启都可以点得亮  请教问题何在。

网友:
不明白你说的,是进CMOS重启点不亮?

网友:
就是进cmos设置__时间__或者是__日期 按F10保存后重启就点不亮了  过不了内存  跑码是C1

网友:
要清cmos后才能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