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请问U盘FLASH换到通用PCB上是根据什么来代换?

楼主(2008-11-05):
请问U盘FLASH换到通用PCB上是根据什么来代换? 主控型号还是FLASH的型号?
U盘

网友:
当然是主控型号,看量产软件里都支持什么F,然后找对应的F贴上去,就OK啦,如果贴上去的F量产软件里没有是用不了的啦,不知道我这么说你明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