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电源开关管的替换问题?在线等

楼主(2008-11-05):
遇到两个开关管  C5027S 和 T3866  可否用13007或C5027

网友:
13007可以直接代用的,有些辅助电源管里面带有电阻也是三个脚的,这种管特别容易烧.这时不能直接代换,要在13007外围加上电阻和电容让13007起振工作,我改过几个电源,但管子的型号我记不清了,这段时间没碰到这类ATX电源.改时可参照银河ATX电源电路图取阻容值.

网友:
给你个资料,你看看有合适你用的吗?

网友:
13007我没有换过,因为怕耐压不够.请换过的师傅说一说.

网友:
耐压大于900伏,电流大于3安,功率大于40W,β大于30的NPN型晶体管都可以代换。

网友(2009-01-07):
我用13003代换过C5027S,13003比13007耐压更低,比C5027S差不多要低了一半了,这说明C5027S上的电压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

网友:
可以代换,同意楼下的,电压实际上只有220X1.414,没有三极管参数标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