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给装系统

楼主(2008-11-05):
联想主板MSI代工的MS-7102板...754针..在其他配件是好的情况下不给装系统.GHOST和纯装都不行..没什么明显偏热的东西...分区都不给..用DM分不了..用PQ连进都不给进去 在其他机器上GHOST好系统文件拿回来..不引导..也就是像没检测到硬盘一样.但硬盘是检测到了的..在BIOS里可以看见.硬盘和其他配件都是好的..换板就正常了.请问老师们这种问题会出现在那里呢 绝对不是硬盘的事..100%是主板..请教

网友:
什么叫不给装系统?

南桥挂了吧~

网友:
我也碰到过。盘是ST的。。以前用着不停出前写入缓存失败,后来分区用PQ 不行。用MHDD扫也不行,但能在BIOS中发现,后来用PE进去先格C。再装就行了。不知道对楼主有帮助吗这个方法。。

网友:
用PE我没试过..等下去试试..谢谢

网友:
硬盘子问题吧。。。。。。。。。。。。。

网友:
我手头上也有一块那样的板子  ASUS的P4P800   零件腐蚀了很多    尤其小元器件  请教过厂里面的工程师    不解   最后不了了之    PE你那个或许不行    可以的话换下小零件   因为我焊接技术几乎为0    所以什么都没动   可以的话试下

网友:
查看各点电压都没异常,试摸一下板上的芯片或是电解电容温度偏高的,更换

网友:
查下内存有无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