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是I/O定位不好~谁有好工具?

楼主(2008-11-05):
老是I/O定位不好~谁有好工具?有什么适合新手用的比较好定位I/O的工具?

网友:
和工具的关系不大,主要在多练习---不做20个IO很难熟练掌握技巧。

网友:
镊子,手术小夹子,在不行自己DIY一个工具架。

网友:
多练就好了,刚开始我也是这样,三个月后。我现在只直用风枪。慢点焊的话,你都看不出来换过。呵呵。

网友:
其实对得不齐主要是你焊盘没有清好,要是清理好了,就一定能对齐的

网友:
上面的朋友说的对.一要焊盘对位,再说是经验了.

网友:
初学者都是这样的,多拿些旧板来练习.

网友:
不是没清干净,针脚老是滑到两个焊盘之间,四边都对准有点难度,风枪吹还好~我看到谁发的图上有个工具像叉子一样的托住io的那东西叫什么啊?

网友:
在芯片上涂点焊宝..比较好焊..

网友:
初学路过长见识啦。。。。。。。。。。。。。。。。。。

网友:
把I/O位置的焊盘拖平,用清洁水洗干净;
I/O如果不是新的,最好重新把I/O针脚用铬铁加锡拖一遍,方便安装.
安装I/O时,先用少量锡固定相邻的两边IC角(只加焊两三个针脚最好,方便移动以至另外两边针脚对正焊盘),再轻轻移动I/O,使另两边与焊盘对齐.然后往I/O四边加锡.把锡拖好就OK了.I/O安装得特别漂亮.

网友:
清理干净焊盘,然后对2个脚(斜对角)烙铁加焊锡,先固定住,就可以了。
另外别忘了加松香水。
如果没有那么多io供练习,可以拿网卡芯片多试验一下。

网友:
学习了。。。方法真好。。。还是多多练习。。孰能生巧。。。。

网友:
熟能生巧,确实应该多练习,我刚开始换的时候经常是两个脚连在一起的哈!
   要多向高手学学

网友:
对不准焊盘,多半是因为IO焊下来的时候操作方法不太合理,把脚弄歪了。或在入下IO的时候不小心把脚弄歪了才会这样,这个问题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