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 无背光

楼主(2008-11-05):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IBM R51机器。高压板没有15V电压,不接高压板有15V,接上高压板15V变成1.5V,!!急救!!
无背光

网友:
换高压板。。。。。。。。。。。。。

网友:
顺高压板往前查,屏线以及主板接口。有可能是中间的保险之类开路引起。
不接高压板有15V的原因:您就是在5V电压后面加上 1兆的电阻,只要电阻的另一端没有接负载,电阻这一端的输出仍然会是5V,有阻无流,电压不变!!

网友:
屏线到主板上是正常的。就是主板上的一个二极管一瑞有电压,一瑞没有电压,如果不接高压板,,这个二极管是正常的。两瑞工作正常,

网友:
要带电测量,有些原件有蜂鸣挡测量是好的 ,一上电就不良了 ,这个我遇到过,LZ还是带电测量下屏线接口附近的保险两端是不是都有电压!

网友:
主板给高压供电的管子烧了 短接 就可以了 6条腿的 在屏线接口下面

网友:
给高压供的的那人MOS管不良,功率不够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楼上说的很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