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块板子出现的故障

楼主(2008-11-05):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显示FF FF是什么原因啊!下一步该从哪里入手

网友:
CPU座,桥之间的连线。BIOS等

网友:
如果是同一型号的板子,很有可能是同一个故障点。找到一个就OK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没办法解决。你找到了帮一下我,谢谢了?

网友:
没过CPU,换个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