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CF-T1机器不能重启

楼主(2008-11-05):
我现在手上有一台Panasonic CF-T1机器开机时,第一次开机时是开机不显,死在那里.
但将它关掉后再开机就一切正常了.如果再关机,再开机就又会出现前面一样的问题.
重启也一样.即要想正常开机必须开---关---开后才能正常显示.而且很有规律.是什么
问题呢?
重启

网友:
COMS供电是否正常..这种情况以前在主板上遇到过.

网友:
1>清CMOS
2>刷新BIOS
3>更换EC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