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难修

楼主(2008-11-05):
磐正EP-p4mki-s
上不上假负载CPU各项供电全部没有,复位却正常。
只能上真的C2。4,测CPU各条件:核心电压1。62 复位电压1。63V      PG电压1。63V   Vcc1.63V  VCCVID1。22V 时钟一个为0一个为0。56V 诊卡不跑码4条—,按复位针也见复位,这就是主板故障。
测内存电压2。48V 地址线OK,个人认为内存方面工作是好的。
测IDE有复位4。87V,地址线没测。
PCI 有复位4。84,还有3。3SB,觉得复位电压高。
BIOS (W49F002U)22脚低电平点复位针没变化24脚为5。14V,22脚不知正常是高或低电平?
AGP 有3。4V 其它电压和复位也有。
南桥旁边一个1117 2。26V输出
北桥旁边一个1117 3。4V输出
处理:吹掉网卡,串口芯片,换过CPU周边滤电容电源IC和驱动管,换过IO,换过AGP供电管。刷过BIOS,换过32。768和14。138。最后还死死用力压过主板,主板还是不跑板。
板上有HC132(电源PG接入这个门电路)和26A0D9KF04(PCI复位和IDE复位可以跑线到这个),还有时钟RTM360-107R查不到资料。还有我想问下CPU时钟从哪来的。
真是难修。

网友:
查时钟发生器电路

网友:
CPU时钟是时钟芯片给的。上假负载,在假负载时钟测边上正面或反面砸线,砸到连通的就是两条时钟信号线,然后追线路了。

网友:
好像只有供电和时钟正常,复位才正常,你CPU复位正常了,时钟应该没问题吧,本人新手,说错了请指出

网友:
哇!张见识了,主板原来这么多的东东
   顶一下

网友:
你打一下阻值,我怀疑是北桥坏,

网友:
整板仔细看一下,看有没断线或有什么样小的元件被烧坏\烧黑,如果还不行的话:测量CPU和北桥旁边的电阻或电阻,特别是小的三极管\小的场管有没问题,再不行的话就可能是北桥或CPU座空焊了,试一下吧!

网友:
时钟一个为0一个为0。56V

首先 我解释下 CPU 有复位 不表示 时钟正常

时钟 一个为0   可以肯定的跟你说  CPU 时钟 绝对 不对

这个时候怎么找呢

你到时钟芯片附近  一般在靠近CPU 座那里  一般有4个68X的电阻 两个给  北桥 两个给  CPU

你去测 那里有没有 0.4V 如果没有
1. 断线
2.时钟芯片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各位同仁回复。他的时钟电阻是51欧的,确实有一个没有电压,应该是时钟芯片坏了。可手头没有RTM360-107R时钟。只能暂时放一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