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开机跑FF

楼主(2008-11-05):
一块老815主板开机跑FF.怎么下手

网友:
看一下供电正常吗

网友:
跑FF的原因很多     首先看下 各组供电    再去查复位

网友:
cpu供电正常,内存供电也能测出3.3v,但内存旁边有一个L1087发烫,输入5V,输出2V,这个管子做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