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高压板

楼主(2008-11-05):
DELL的笔记本不可以改高压板我师傅说的。可是我把高压板拆下来后可以屏暗。我感觉用通用的就可以用啊 。哈哈。有谁遇到过不可以用通用高压板改的笔记本啊

网友:
听说有些机他一定是要原装的。因为高压条那里还有一个反馈信号给主板那边的。

网友:
你师傅唬你的 哪里有不能改的 只是有些需要反馈 只要你把反馈装上就可以了高压的功能就是点亮灯管 你说 有什么不能改的? 那些所谓的不能改的就是要么地方不够 备件不顺手 要么灯很多 改起来很麻烦 其实我认为 高压 能不能改是由成本决定的 ,有价值都能改

网友:
高压条是可以改的,有些高压条上面带灯,
你用普通的,上面没灯你怎么改?

网友:
可以改的,我就改过一个联想的,你把线路跑一下就可以了用原来高压板的灯就可以了

网友:
那位无私贡献下,改高压板的图传个上来 ,小第刚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不行~~!研究一下~~~~~~~~~~~!

网友:
我也知道啊。反馈是怎么看出来的啊。电路 图上该标什么字母啊。关于灯的高压板可以把它用剪刀剪了啊 。再把那个通用的改上去就可以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你知道反馈是用什么标的吗在图上。是不是个几负的电压啊 ???

网友:
拿到一个 高压板看是多少伏的 怎么看啊 ??

网友:
我改过几个都可以的!

网友:
只是有些需要反馈 只要你把反馈装上就可以了高压的功能就是点亮灯管

网友:
我改过,都能改。不行就从板子上面飞线。我常做的事。有灯的你可以把它原来的变压器去掉。把要改的电路附着到原来的板子上。把原来板子上没用的零件拆掉。

网友(2008-12-27):
新手问题

高手们,请指点指点那些线都 节去哪里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改的,成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