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P开机无显示

楼主(2008-11-05):
T42P开机无显示
测试卡跑四杠
这是什么问题?
如何解决

网友:
说的不清楚哈,LZ还是应该讲详细点!?

网友:
只能说明没复位,或者你的诊断卡的问题,有的诊断卡就是这样,PTXXX的那种

网友:
测试卡正常!
平常跑四杠一般都是跟CPU有关!
但是换了CPU也一样!
四杠是这样的:— — — —
你们应该碰到过这种的问题吧!
不会没碰到过吧?

网友:
买个可调电源,测试卡有时不准

网友:
可调电源那有卖,多钱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子市场应该都有卖的,指针式的两百左右,数字式的三百来块吧。数字式的好些,对本本的待机电流看的比较清楚

网友:
测试卡跑四杠CPU还没工作.

网友:
加焊一下cpu供电芯试试!

网友:
真的假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