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松下kx-ft72cn传真机的问题

楼主(2008-11-05):
今天接了一个松下kx-ft72cn的传真机,开始不能复印,后来能复印了,但是只有中间有图像,两边没有图像复印不出来,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你说的这个现象,你可以首先对机器做CIS补偿,要还是不行的话,热敏的就换一下纸,碳带的话就把碳带换了,机架变形也有可能

网友(2009-01-03):
有两个原因做成这个情况,第一是扫描头,先放进稿纸按复印键,在进纸的过程中打开机盖,看扫描灯是不是全亮,全亮的话就要就是第二个情况,是打印头了.先按传真机上的HELP,看打印效果,打印头是没有修的,只有整个换.你先检查一下是不是接线松了,先易后难.

网友:
首先测试一下,看打印头效果如何,再做决定

网友:
换打印头

网友:
先按楼上说的HELP下,看是否正常
正常的话仍有你所说故障,就换扫描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