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锁 a7n8x-x nf2芯片组 重复c1跑到23不开机

楼主(2008-11-05):
如题,重复c1跑到23不开机。换了io,有时候用10外频的很多次能点亮一次,133以上一直点不亮,电压都正常,各位有什么建议没
换了s100 ,加焊了南桥,还是一样,后来无意中把北桥散热下了(很紧,用好大的力),可以点亮了,一切正常,不知道为什么,晕
[
]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测测时钟芯片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不过内存,量一下AD线了

网友A:
memory 不过,量测下memory 线路

网友:
没有示波器,不好策,有什么简单替换的方法不?

网友:
把BIOS版本刷高一点试试看

网友:
桥的问题。。。。。。

网友:
BIOS版本已经最新了

网友:
华硕主板A7N8X-x
华硕主板A7N8X-x可能是内存旁边八脚内存供电IC坏了,,两个八脚IC是一样的,,我在主板上画了红笔哦.,,我上个月修过这样板.

网友:
有点像桥的问题。
维修过一个BIOSTAR的KT400A主板就是只能上DURON CPU.最后加焊南桥搞定的。
你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测试了内存供电正常,南桥已经加焊,还是没用,不会是北桥有问题吧?

网友:
测测 内存 AD线呢

网友(2008-12-15):
AD线 打阻值 电压都正常 晕了

网友:
我也有块这样的扳子,有时换内存就不跑马了,以为虚焊可压各芯片都不管用,放一段时间就好了,各项电压AD阻值都正常,大家给个思路,这板子集成的 东西太多了

网友:
最好把bios芯片换啦
防止芯片性能不良
不行换io

网友:
bios,io芯片都已经换了,发现个问题了,冷板的时候能启动,点亮一次后要等一段时间冷却才能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