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6714不触发

楼主(2008-11-05):
MS-6714不触发
PWS电压正常,I/O 67脚无3V电压,更后还是没有3V电压,MS-5从好板子上拆下来也更换过,无头绪了

网友:
可能无3.3VSB电压

网友:
发个图片看下

我想看下板,我记得V星的板子是,  AGP槽左上方有一个小三极管,要不就是MS-5或6附近也有一个小三极管,网卡. 或SM-5或6
其他的看板子在说吧.

网友:
PCI14脚有3。3VSB

网友:
待机电压:3.3VSB,1.8VSB正常
             PW-ON开关针3.3-5V
             CMOS电池,跳线:3V
             32.768KHZ晶振起振
             参加触发的IO正常
             SB正常
             如果是带专用芯片的:如MS-5,MS-6,MS-7,ASUS-100正常
            先测试一下吧,我不会引用是在网上找的.

网友:
南桥或IO应该有一个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待机电压:3.3VSB,1.8VSB正常   (满足√)
             PW-ON开关针3.3-5V        (满足√)
             CMOS电池,跳线:3V      (满足√)
             32.768KHZ晶振起振          (没示波器?)
             参加触发的IO正常              (67脚无电压)
             SB正常
             如果是带专用芯片的:如MS-5,MS-6,MS-7,ASUS-100正常   (满足√)

真的没头绪啦
            先测试一下吧,我不会引用是在网上找的.

网友:
我修主板也是这样修的

先测一下ATX电源口,绿线和紫线口对地阻值,测一下USB对地阻值,先证明桥是好的.
看一下网卡是不是高温,在看COMS电压2.5V-3V,跳线电压2.5V-3V  ,南桥待机电压3.3V  .放电,互换谐振电容
不行就强给,看能不能跑码,能的话从绿线跑线,不能就先从紫线跑线,在从绿线.

网友:
图片中,三个电容和内存槽区域的中间位置有一个小场管,看是否烧掉了 ,可以用 702更换。

网友:
看看702有没有坏。,MSI的通病

网友:
测试下南桥的工作电压,这板子最容易坏南桥了,V星说是南桥芯片静电防护能力下降导致的。

网友:
还有IO芯片也容易坏,内存旁边的供电管也容易坏,以前我那里有一部分板,几乎所有芯片都换了,恩斯迈都不和我们公司做生意,损失惨重。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绿线和紫线,USB对地阻值都正常,无集成网卡,也没有那个芯片发热,COMS电压南桥待机电压也都正常,绿黑线短接能上电不跑码

网友:
换IO芯片或CPU座试试

网友:
I/O早换过了还是不行啊
不知上面老大说的是那个三极管,内存槽旁的2个3055,P45N02LD换过不行,MS-5芯片旁的小三极管代换了702都也没效果

网友:
应该是AGP旁边的352小场管坏了,此管连接一排阻给南桥提供3.3V待机电压。

网友:
AGP旁没有352啊,3055倒有2个,换过也无效哦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和MOS管试试

网友:
换了还是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