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电感能用保险管代替么?

楼主(2008-11-05):
今天修了一台明基的FP71G+!两个5707、一个0.22UF电容、一个D10PF和保险电感坏了!现在手上没有保险电感!能用别的替换么?

网友:
你要看是哪一部分的,电源就可以,要是在信号部分就不行了.

网友:
谢谢!就是高压供电那里!

网友(2008-12-28):
啊,这样也可以/???

网友:
保险就保险,电感就电感,要么就保险电阻,居然弄个保险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