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845GE 的南桥问题///

楼主(2008-11-05):
华硕845GE 用集成显卡进系统后会发现显示画面会像水波纹一样抖动。。。USB驱动已安装但无法使用USB设备。
但PS2接口的键盘和鼠标能正常使用。。。
经检查主板南桥芯片特别烫手 。。。
会不会是南桥烧掉了啊???!!!高手赐教。。。
华硕

网友:
应该是南桥部分坏,也可能是给南桥供电的管性能不良.

网友:
可能是南桥某些部分电路烧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水波纹查看一下北桥,USB不能用先测一下USB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或者南桥部分坏

网友:
是南桥某些部分电路烧坏了

网友:
你详细看看,南桥背面有没有贴版掉落了

网友:
嗯 是南桥坏了。谢谢各位高手指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