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7大故障点

楼主(2008-11-05):
1.电容 :              鼓包  漏液         不稳定                       换
  2  BIOS        程序错误           不启动                       刷:
3.CMOS:             设置错误           什么都有可能              清
4.驱动:               冲突                 不启动                       安全模式,换
  5.散热:               工作环境差        不稳定                       加强散热
6.灰尘:               潮湿天变电阻     什么都有可能              清理
7.金手指,插槽      接触不良           不启动                       清理

网友:
现在好多板子CPU座子容易虚焊

网友:
转:自己成为高手的最好办法就是让身边的人都是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错~~!顺口溜~~~!

网友:
8.时钟、I/O坏换
9.门电路、电源管理IC坏换
10.南桥、北桥做BAG

网友:
现在的板就质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