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板不能触发求教

楼主(2008-11-05):
MSI板按开机键不能触发,绿黑可强行开机,测COMS和开机脚电压正常,测连接14脚的三极管,三脚均是5V,触发不会跳变,这个三极管不是应该有一个接地的吗?我查了怎么没有接地脚,不知道怎么怎么查了,测I/O有5V电压.

网友:
如果你确定是这个三极管,哪这个三极管的E极接地。

网友:
怎么会查不出接地的那只脚呢

网友:
看看IO什么型号

像什么,83627  8712   这样的就直接换了再说

网友:
检查开机电路,如果是参与开机的IO,先换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