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20A老弹出outlook express怎么解决

楼主(2008-11-05):
最近把笔记本拿了吹了次灰以后就老出现outlook express怎么解决,大家帮忙

网友:
应是系统问题。
吹了一下就会啊?
看看启动项里有无不认识的进程。还有看下服务里
services.mscc

网友:
是不是键盘卡住了?仔细检查 要不就重做系统看看  不会有什么事的

网友:
我下载了个键盘检测的看了下键盘没有一个有问题的啊,难道真的是系统吗,在不行我只能换键盘了,因为不用键盘好象就没一点事情

网友:
应该不是系统问题 我隔壁的遇到过 装系统还这样 明天我问他怎么解决得

网友:
曾经修过一块旭日150的和你一样毛病, 是IO芯片的某个脚虚焊了. 查一下面板上的邮件快捷键是连到那个脚上的.

网友:
楼主:最正确的办法,去维修站升级一下BIOS和KBC,就好了,这是这个机器的缺陷,升级后就OK

网友:
Outlook ExPRess 在传送与接收邮件时,可能会出现的错误讯息代码,以及代码含意,提供你作为自己排解疑难的参考

网友:
是的,是BIOS问题,这样的情况太多了,联想都出来补丁了,是BIOS

网友:
BIOS的问题,刷一下就可以了

E390&XR420 OUTLOOK问题KBC BIOS.rar

网友:
现在楼上的兄弟给了BIOS资料,我又不知道怎么刷新了,大家给个方法啊

网友:
将旭日420的KBC升级到1.18版本

将旭日420的KBC升级到1.18版本
刷KBC步骤:
1.将电池和适配器接好(确保正常供电)
2.将KBC文件解压缩,(简化文件夹名)最好COPY到FAT32的磁盘区域
3.引导盘至纯DOS
4.执行KBC.BAT( 可执行文件)
5.开机重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