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卡跑AF25什么意思

楼主(2008-11-05):
测试卡跑AF25什么意思??

网友:
可能是显卡或内存不过。

网友:
哎 最郁闷看到这样的帖子了

网友:
这个都不懂,菜中菜,好像你从来都没修过

网友:
这种情况,最棘手.一般是数据或南桥.但新型主板往往25就应该亮了.重点看看内存和显卡部分

网友:
一般来说应该是显卡不过。

网友:
内存不过
也听说有网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