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排针电压

楼主(2008-11-05):
问个弱智点的问题,请高手解答,是关于触发排针电压,请问多少V才算是正常的?我有片845主板,触发排针电压才1.多V,不知道正常吗?5VSB经过一个电阻就剩1.多V了,也无法触发!

网友:
因为有板子0.7V能触发的,所以我只能给你说一般是3.3V或5V(现在少了).如果电压偏低不能触发就应该认为是不正常的.你已经找到经过一个电阻电压偏低,那么就在附近找不正常的元件.是过这个电阻后有微短,还是这个电阻阻值变大,实际测量一下了.

网友:
谢谢回答,SB短路了,严重发烫,已经把SB拆掉了,测试电阻正常,但电压还是1.多V,有可能这个板这个板是低电压触发的,明天换个南桥看看!

网友:
如果这个信号直接进到io或ttl门电路的,那么一般逻辑值为1的,基本3.3或5v的,如果进入贴片的芝麻管,那就不一定了,进入的如果是一个三极管的b级,可能这个点只有0.7或高点的,这个也是正常的,通过后级再倒相,一般via或sis的板比较喜欢采用这样的电路,保护桥不容易不干掉

网友:
楼上的回答好详细啊,谢谢了,那板今天换了个南桥,正常触发了,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