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5):
最近修了太17纯平的显示器, 问题不大 。就一保险烧了 换了保险什么都正常, 可客户用上十几天后 保险 又烧 每次都这样 以好几次了 郁闷呢 那位大哥给指点指点啊 谢谢
显示器

网友:
1.他家里的电压有时过高,供电线路问题;
2.原来的延时保险你换成普通保险容易坏.

网友:
谢谢 那我给他直接 看看 他还有不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