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845主板不启动???

楼主(2008-11-05):
INTEL845主板不启动,POWER针无电压,是哪里的问题,求助中........
主板
求助
Intel

网友:
我量了一下,POWER没走到I/O,I/O也不会发烫,我想应该不是I/O的问题吧,那还出了问题呢,各位帮忙...;.

网友:
先查ATX电源的第9脚到开关排针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