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5):
AOC17纯平显示器型号7K1r 好模糊 我把聚焦调好了 但现在总是一闪一闪的 是什么原因 在就是在顶上的一根黑线掉了 不知道是接那的 是从高压包旁边的一根黑线穿上来的
显示器

网友:
地线吧,查它从那来的就知道了

网友:
是从高压包旁边的一根黑线穿上来的

网友:
线上面有火 我一碰地就关机

网友:
线上有火? 不是吧,你看下出线所接的是那里,看电路板上嘛,你看看就知道是什么用的了。有些显示器的G2电压也是这样接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