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板插上显现管就保护

楼主(2008-11-05):
联想15寸的显示器,开机黄灯闪,换了c5411和消磁电阻,不插尾板不闪,插上就保护
请问是显像管坏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网友:
能说的详细点吗?联想的15CRT做的是非常经典的。

网友:
尾板80V电压有问题了吧

网友:
尾板有某元件短路,重点末级查视放电路

网友:
最好说的再细一点,照这样故障很可能在视放电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