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6M和128M的显卡竟然用一模一样的16MB*16bit共八颗三星颗粒

楼主(2008-11-05):
今天修一片七彩虹9550 128M 128位的显卡,显卡先是点不亮,测得晶振正常起振,各个工作电压正常,BIOS正常,加焊GPU后正常点亮,但是花屏,接着测得第5 6 7 23位数据线出错,数据线对应的是背面标号为SU6的显存
显存为三星K4D261638E-TC40 也就是128Mb*16位 8颗正好是128MB 128bit
代换的显存为 三星K4D261638F—TC40  应该也是128Mb*16位
代换后显卡正常工作了
但是现在有个大疑问了,因为我代换的显卡是从256M的显卡上拆的,同样是8颗这样的显存,6600 256M 128bit(显卡贴纸没了,通路品牌,不记得具体品牌型号了)的显卡上拆的,而且这个拆件显卡上的显存我原来就和一片9200 256M 128bit的显卡上的显存代换过,9200的也是同样的显存型号,同样成功。应该说按照显存的编号8片应该是128M才对,但是为什么128M和256M都通吃了呢?实在不解,难道256M是假的吗?这个256M并不是只开机显示出256M,用GPU检测程序同样是256M的显存。
盼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JACKIEXP 谢谢
没错 应该是2MX16bitX4Banks

网友:
256m的显存是可以用到12M的上面去的,因为显存认得到多少是由BIOS决定的,不信你那一块9550 256M的显卡刷9550 128 的bios试试  绝变成9550 128的

网友:
显存认得到多少是由BIOS决定的

网友:
那这样说来那张七彩虹9550  128M128B的显卡是浪费了材料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