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聊聊MINI PCI 这种本子怎么下手的方法

楼主(2008-11-05):
现在新
笔记本
都是MINI PCI 上不了诊断卡了, 在修时候,大家都用什么来参考维修思路喃
聊聊 我是用
示波器
不过也看不准 高手们聊聊
笔记本

网友:
还修啊,估计品牌机厂商包办了.

网友:
跑LPC总线啊。。。

网友:
这是串行总线,你那个示波器估计也没多大用。

网友:
一般就用示波器了,量BIOS的片选,现在很多BIOS都用SPI总线接口方式的,1脚就是CE

网友:
好难呀,
越来越难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