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PC电源上的大滤波电容,牌子型号容量一样,高度不一样,有影响么?

楼主(2008-11-05):
换PC电源上的大滤波电容,牌子型号容量一样,高度不一样,有影响么?比如同是红宝石200V 330UF,但一个高一个矮,这样换上去对电源有影响么?

网友:
有影响的,最好两个一样的。

网友:
只要电压和容量一样,一般是不影响的。

网友:
只要可以放下,高矮胖瘦没关系,反正在盒子里面谁也看不到!

网友:
耐压和容量是最关键的,大小也就是影响点散热效果,牌子也很重要,名牌的使用寿命长,故障率低。

网友:
放心用,没任何副作用

网友:
对此,我有怀疑,一样的标称值如200V 330UF,体积大小明显有差异,注意我说的是体积,不是高矮.这样的标称值是准确的吗?我深表怀疑.

网友A:
外观没什么影响的,看的是参数。主要是耐压和容量。
电源的300v滤波电容最好一对都换。
第一是一个出问题了另一个也好不到哪去。
第二是换成一样的好保证分压的均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观没什么影响的,看的是参数。主要是耐压和容量。
电源的300v滤波电容最好一对都换。
第一是一个出问题了另一个也好不到哪去。
第二是换成一样的好保证分压的均衡。

我也想换成一样大小的,但那垃圾商家寄来的两颗电容参数是一样的,同样的品牌红宝石,耐压一样是200V,容量一样是330UF,但是却一个高一个矮。事后问起,那个商家连一句话也不敢回,亏他还是本地人在深圳卖电容的,以后再也不跟这样的商家买东西。

网友:
奸商,没办法

网友:
只要是正品,应该是不影响使用的。
电容个头不一样,应该和它生产的材料和工艺或者设计安装参数有关的,不对你电路有影响。

网友:
用指针表测下容量,暂时用吧。

网友:
好的,谢谢大家的关注和解答,我现在手头还没万用表,正想买个来学习,但不知道对新手来说,哪个牌子好点,指针OR数字,那个对于检查电脑实用点?

网友:
相同的耐压和容量原则上都可以替换.  新工艺的电容体积小,这个是正常的.工艺改进了,体积当然要缩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淘宝上买吧,指针MF47,价30左右。
数字DT9205 ,价30左右。
加运费不到80元。
完全够用了。

网友:
一般都没问题的...如果我的话通常都是成对换的,那个电容是串联的..如果1只爆了另一只也不会好.所以我一般一起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