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845主板有时蓝屏有时进入系统死机有时又很正常,内存帮障排除....

楼主(2008-11-05):
顶星845主板有时蓝屏有时进入系统死机有时又很正常,内存帮障排除;蓝屏出现的情况是:用其中一张显卡就会,但那显卡到别的地方去用正常的,进入系统死机的情况是:用其中一个电源就会,但这电源到其它板就不会,正常时,是其它的电源和显卡,但客户拿来修的原因却是上面出现前两种现象,这该如何是好?

网友:
这种杂牌主板 既然主板都是杂牌了我想其他配件也好不到哪里去,自然故障就多.这是面上的说法..
涉及到故障的话,你蓝屏是什么情况下出现的,什么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