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垃圾NEC 14” 点屏 超难度

楼主(2008-11-05):
原来我发过帖子 那时没有解决 当时客户坏的只有一台 也不太在意 现在坏了十几台  不修好对他来说损失惨重  这种洋垃圾的nec 14‘’  历史较悠久了 当时的电路设计是超级复杂  要是照他原来的板子修 根本无从下手 最好是改通用板 但是这种屏根本找不到资料 google上没有踪迹

如图 屏型号:141BLM08  45针+10针  不是标准接口

我咨询过很多同行 都说没法改 现在发悬赏贴 如有改过此屏的高手敬请发言 或者有任何参考建议或资料也请发表

网友:
是28根细线,其它的加上电源跟地,看接口定义就知道了,,TTL的屏的接口,单8的,嘻嘻。配板应不难的

TTL信号线一共有22根(最少的,没有算地和电源的)分另为R G B 三基色信号,两个HS VS 行场同步信号,一个数据使能信号DE 一个时钟信号CLK,其中R G G三基色中的每一基色又根据屏的位数不同,而有不同的数据线数(6位,和8位之分)6位屏和8位屏三基色分别有R0--R5(R7) G0--G5(G7) B0--B5(B7)三基色信号是颜色信号,接错会使屏显示的颜色错乱。另外的4根信号(HS VS DE CLK)是控制信号,接错会使屏点不亮,不能正常显示

网友: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 原来那个10P的排线全是供电输入到屏  那么就是这个45P难解释 有没有单45p的TTL接口形式?

网友:
想改造此机非超高手能做也,只能先查到lvds芯片对屏的输出数据组的详细说明,看看适合那种现有的板子,查不到的话就只能看看有几组线有实际连接,有十几个机器不会故障都一样吧,来回调换着修吧。

网友:
楼上说得对,调换法修吧~故障总不一样吧,看故障出在哪里好对症下药~

网友(2008-12-07):
回复 网友A:

哈哈,好像是28根细线,其它的加上电源跟地,看接口定义就知道了,,TTL的屏的接口,单8的,嘻嘻。配板应不难的

网友:
你数一下TFT屏的接口的针脚(不是板上的接口),就是单8的,哈哈,麻烦你告诉我结果。

网友:
唉,我想看看结果,怎么都沉下去了啊

网友:
这种屏对于维修人员来说确实是头疼

网友(2010-01-18):
主板模块也可以发液晶的信息吗?

不算怪水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