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865PE通病

楼主(2008-11-06):
刚修了20多块英特尔865PE主板  故障现像是开机CPU无主供电或一开机就保护,经查场管和电容无损坏,换掉电源IC ADP3168 就OK了,有些是AD3148(8个脚的一共2个由ADP3168控制)损坏,只有2块是桥坏。 注:此板是两相供电,不上CPU不开机。

网友:
前天修了块也是3168坏了,这个芯片容易坏,而且用风枪吹时间长了还容易挂掉,不好搞

网友:
LZ有没有ADP3168的电路图?

网友:
同感 我也有4块这样的板   CPU 供电处好短路

网友(2009-03-22):
这种很薄的芯片吹的时候很容易损坏,前几天我修精英的845,好的都被我吹坏了两个芯片,以后要注意啊

网友:
用小热风吹就好

网友:
拖焊吧,烙铁损伤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