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100A自动断电,另求教这台笔记本怎么拆。

楼主(2008-11-06):
小弟我只拆过一台笔记本,过两天有人要拿这台笔记本给我修,型号和故障告诉我了,但小弟心里没底,想请教下这个本本怎么拆解。到时候好临场发挥。还有客户描述说是自动断电,有时进系统断电,有时刚启动就断电。这个应该是哪方面的问题??先不说散热的问题。

网友:
重点检查电源管理芯片ADP3XXX

网友:
好的谢谢,这个本本拆解有没有难度,我怕到时拆不开。

网友:
键盘压条有颗螺丝还是比较隐蔽的。

网友:
一步一步的,不用急.掉电的话可能是cpu供电IC或哪个虚焊

网友:
如果楼主不是专业修笔记本的 还是到专业维修的地方去搞 如果搞不好上错个螺丝 会烧主板 本来修一下 只要个几百元 被你这么一搞 搞不好要花1000以上 要去换主板了 那就麻烦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版是不是在屏幕下。和主机的中间。

网友:
背面光驱上方有个小方块的挡板,撬开,里面有颗固定键盘压条的螺丝!

网友:
拆的时候要胆大心细啊,慢慢拆,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