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蓝屏

楼主(2008-11-06):
升技,KT600 主板每一次开机进入桌面,不是蓝屏,就是重启。重启几下就好了!我已确定是主板的原因!
请个为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
如果你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1.更换内存,如果是两条,去一条试试看。

2.刷新bios,呵呵,建议阿。

网友:
查一下内存,CPU的供电,换内存试试,将硬盘的数据线拔插下,检查下复位线路,IO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以上高手,我检查一内存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