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WL19AH的问题,急!

楼主(2008-11-06):
联想LXM-WL19AH电源无法打开,检查后发现开关管buz91af,R215(202)电阻,LD7575PS损坏,全部换了,只有开关管用的是别的型号代替。电源指示灯能亮了,但是只要插上四个灯管,电源指示灯就会一亮一灭,如果只插一组灯管,指示灯能正常工作。已测灯管全部是好的。请教各位,到底哪里还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电源带载能力低,给显示器外接电源看怎样,我上次修过一这样机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这种现象看,的确像电源带负载能力低了,怎样给显示器外接电源呢?

网友:
检查一下R217,看是不是变值了。或者另外给驱动部份单独提供14的稳压电源测试一下,另该机空载电压在17V左右。而且灯管理论上不能悬空,会引起驱动保护

网友:
应该是电源带负载能力下降,你检查一下12V所有的电容,换了再看一下

网友:
高压保护啊,或者你把按键电路测量

网友:
问题找到了,R217变值了

网友:
支持这样有始有终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