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L1916W A电源高压一体板坏如何用通用代换?

楼主(2008-11-06):
大家好,我现在有个机器`型号就是     宏基AL1916W A      ,电源高压一体板坏了,需要更换了,我就用基本通用的电源高压一体板代替。
    代替后```通电开机后图象都正常。但是按键关机后白屏(灯管关不上),我现在用的板子输出是:  12V  5V    有GND    ADJ    开关信号。

          这是原板上的输出  ————EVA   GND   DET   5V     5V   V-ADJ   SHUT   ADR+   AOL+   AOL-     AOR-   MUTE   13.8V   GND   ADJ

              我就直接接了5V——5V       12V——13.8V             GND——GND       开关信号——MUTE。

                     现在就是没办法解决这个按键后关机白屏!     希望各位朋友指点指点。

     QQ:137776312

网友:
试试电源状态指示灯的电压做BLON

网友:
开关信号没找对,找个开机有3.3v,关机没有电压的点链接就好了,开关不会需要太大的电流,不会影响的别的功能的

网友:
正确,主要是开关控制线没有接对,这个其实很简单的,在接好电源,地线之后,试按驱动板上的开关键,看看哪个可以正常在高电位与低电位之间转换,那个基本上就是开关控制了,把这个线连接到高压条上的ON/OFF(一般通用高压条在5脚,这样就OK了~~~~~~

网友(2009-07-20):
原电源板的上的开机信号是哪个呢

网友A(2009-08-30):
开关信号——MUTE。
开关信号接EVA

网友:
楼主关机信号线没找对!!!!!

网友:
开关信号 在高压一体板上 一般接着一个三极管

网友:
xiexi代表党支持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开关信号——是shut

网友(2010-03-13):
开关信号——MUTE。
开关信号接EVA
引用 网友A:

网友:
唉·要懂的利用网络·改一个板多麻烦·换·

网友:
EVA是开关信号

网友:
MUTE是音频静音

网友:
找个开机有3.3v

网友:
OFF/ON 和ADJ换反了,换过来就OK了

网友:
mute不是开关控制。。。。。
接EVA

网友:
开关 和ADJ换反了,换过来应该就没问题了,这个问题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