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键盘鼠标不能用

楼主(2008-11-06):
大家好~~我是新进来的,想问一下主板的PS/2键盘鼠标不能用了怎么解决?我查过一些资料众说纷云,想听听这里的大师的指点。我那台机是准系统的,没有任何资料,这个网址有机子简介http://www.8080.net/html/200401/i19929140.html
或者哪位朋友能提供相关资料最好!晚辈在此先谢过!

网友:
你可以用USB键盘和鼠标

网友:
回复 网友A:

USB键盘鼠标能用,只是想弄清楚为什么PS/2不能用了,开机检测有电压到两个口,在网上查,有说是键盘跳线,有说是BIOS问题,也有说是硬件故障!就想知道最终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不能用是怎么个不能用啊?进行自检时候有没有提示什么的?

网友:
昨天一块EPOX的也是键盘鼠标口不能用,我把键盘口的排容吹掉就好了,楼主可以试试,或许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提示~~~开机时键盘三个灯有时闪一下,之后就没反应了~~~鼠标光电好像正常但也不能动,USB及其它都正常!!

网友:
测键盘针角的对地阻值,确定电感排阻无故障,查保险是否断,都没问题就直接换IO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地电阻没测过~~没参数,保险测过,排阻也测过好像都没问题!“IO”是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C:

排阻焊掉了~~~还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是排阻,我是把排容焊掉了~~~排阻没焊!因为我测了一下排阻跟标的"272"相同!
各脚对地电阻差不多都是2.7K左右!

网友:
哪这样就是IO挂了,用USB鼠标、键盘了。

网友:
开机的时候测键鼠时钟和数据脚有无5V左右电压,有的话你跑下线路到IO看是否有断线,再不行就换io 呵呵

网友:
打一下PS口数据,时钟脚对地二极体值是否一样,不一样,拿掉上拉排阻再测,如再不一样,再换IO(也不知道你的PS口线路是否到IO,你也没说明是什么桥)

网友:
测一下数据线,时钟对地阻值!
大约在600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E:

几层夹板的怎么找啊?不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南北桥么?82865/82801啊~

网友:
换过一块815的PS接口!实在不行换下试试

网友:
ps 2的故障一般就是 CN 那个玩意出问题
测 5V电压 时钟和数据的对地值
都是要接到I O上面的 如果没断线 其他又正常 换IO 吧

网友:
回复 网友G:

I/O是南桥么???不怎么明白!

不过今天我接上键盘可以用了~~~只是鼠标还是不能动!!

网友:
IO 是控制芯片,
这个,,我建议你看看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H:
上哪找啊?发点给我啊~~谢谢!!

网友:
先打下 PS2的阻值看下阻值是否正常.
不正常.电容拿掉。还要看有没有5V电压。保险有没有坏。

网友:
回复 网友G:
对这种情况我的分析思路
1:PS/2接口本身 可以试试 对下面的引脚 再对接口孔 对比测测就知道是不是本身问题
2:排容没问题 可以测下 470 103
3:大部板上都由IO控制 可以换IO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I:
谢谢大师们指点~~~
I/O是下面那种的~~有空找一下换上试试!!
[
]

网友:
把PS2接口换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