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120G的硬盘不正常

楼主(2008-11-06):
盘体经查无坏道,不能正常使用,现象:小量的读写正常,当大量向里面复制数据时就会死机,同时盘内听见有噪音,且硬盘指示灯常亮

网友:
看看板子和盘体的金属接触地方

网友:
是不是工作在了PIO模式?

网友:
硬盘是不是有红绿块。如果有色块跑自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2&#3:
正常!这是最基本的,

红绿块的话就应是盘体不行了吧?自校如何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