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淡绿屏

楼主(2008-11-06):
17寸松下液晶显示器开机淡绿色屏显,有点像火焰样,不知是哪里出问题,望高手指点!谢谢!!

会员5486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1)先检查屏供电是否正确,2)拔掉屏线开机看是不是白屏,3)接信号看看亮屏能否维持,4)接3步用表测屏线到屏一端排线供电和信号组电平,有信号时3色组和时钟组应在1-1.5v左右,如过低则LVDS驱动故障,如正常则屏或背板有问题,顺便检查背板插座是否脱焊或生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参数我没有哦~~拔掉屏线是白屏,有信号输入才是淡绿屏,开机时也是这样,没信号输入自动待机,偶尔也会正常,出问题时先是下半截水平纹路模糊下半部屏,很快整电屏火焰淡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三色组和时钟组在哪啊??我是菜鸟~~不过可以看懂一点电路~~ 望多指教!

网友:
这种问题就简单也最准确判断办法就是用液晶通用驱动板点下屏,如果好了就修驱动板,或者换板;如果还不好故障一样就是屏的问题了。如果要修屏,最好做让专业修屏的来修就是了

网友:
屏的问题 找专业修屏的来解决把

网友:
液晶通用驱动板在哪找啊?大概多少钱?要是整个驱动板换的话要多少钱?屏坏是不修了!

网友:
可以很准确的告诉你,,,
是屏的毛病,,
只有两中可能,一是屏PCB上的主芯片坏了,
                          二是屏胶上的控制IC坏,也就是X,Y控制IC坏,没有修复的可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谢谢指点!!

网友:
你用DVI还是D-SUB口?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VGA接口的~~
也叫D-SUB么?

网友:
对,VGA就是D-SUB

网友(2008-12-14):
先检查DVI线,再查看RGB输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