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U8799 478 主板CPU供电电路电感烧焦的问题

楼主(2008-11-06):
一台七喜电脑开不了机,开箱检查主板是U8799,在网上查了一下,应该是映泰的产品。靠近打印口的并排那两个电感全部烧焦发黑了。而另外一个却完好无损。 请教一下这种情况是不是,好的那一路没有工作,造成另外两路负载太重,所以才发生这个故障。这种情况要怎么处理!

网友:
我也有一块和这一样的板,和你一样的故障,但还没有烧掉,其中一只电感温度也比较高。有高人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
看来可能是这块板的通病了,请高手剖析一下可能的故障原因吧!

网友:
还真是搞不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通病。

网友:
映泰厂家免费给七喜公司保修的,不知道你的主板有没有过保,保三年的,这是U8799主板的通病,是电感质量不好造成的。

网友:
是不是真的电感质量不行啊?那样的话可以换电感啊!我量了一下供电管的G脚电压为9.03V,电感温度低点的供电管G脚电牙为9.08V,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
顶上,没有人修过吗?

网友:
是电感质量不行引起的,映泰厂家自己说的,你的主板没有烧坏PCB板层吧,如果没有可更换电感试下,我就是搞七喜RMA返修的。

网友:
两个电感今天换了,还是一样的发热,CPU电压为1.8V,感觉有点偏高(CPU电压为1.75V)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我有一块联想的865板子也烧了一个电感,板子背面发胡挺严重,而且电感的焊点好像也被烧融化了.
另外的一个焊点也化了,但是外表看没坏,顺便问一下,如何看板层坏没坏,谢了

网友(2008-12-09):
把供电管全换了并且电感用线径粗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