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VS17E自动稳压电路芯片电压

楼主(2008-11-06):
一台HP VS17E液晶显示器雷击后不能开机,检查发现电源部分击穿,更换相同芯片后现在能正常开机,但过半个小时就出现黑屏,显示器电源指示灯颜色仍为蓝色,但不停闪动,不到一分钟后又自动启动,显示正常。另外,只要一按自动调整按钮就出现黑屏,依此判断问题是由显示器自动调节电路故障造成,但是自动调节电路中的 UTC LD1117AL找不到相同的型号,故用AIC1084- 3.3CM的自动稳压芯片代换,故障依旧,请问是否代换芯片与原芯片电压不一致引起的,应选取用何种电压的芯片,谢谢.

网友:
这个UTC LD1117AL 能用相机照个图片上来吗?
有可能电压不是3.3V的?

网友:
问题是原来的那个芯片已经爆掉了,没法上传图片,只能看到LD1117AL

网友:
另外请教AIC1084引脚排列,谢谢

网友:
仔细看上面有个33的标识,那应该是3。3V,刚换了一个1。8V的就不能通电

网友:
1117和1084的脚位一样的,关键是功率,电压等参数,
  两者都是低压差线性稳压模块,当功率要求越高的时候,输入与输出脚的电压差距,就要求越小,通常这类芯片的压差都在1.7~~2V以内,如果输入与输出的压差在2V以上,在大电流状态下,此类芯片会严重发热~~~~~~
  1=地
  2=输出
  3=输入

网友:
终于看清了,型号为LD1117AL 33AJCTBOK,应该是3。3V,但管脚排列看不懂了,能否告知一下

网友:
已明白,3。3V A型即1地2输出3输入,电流为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