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 il9 pro -v 不过内存

楼主(2008-11-06):
l今天早上客户拿来一张升技的板上 说内存测不过 我测了内存供电和时钟都有

网友:
你先刷个BIOS试试。

还有重新插拔一上CPU也可一试

网友:
换内存试试,检查一下槽,刷BIOS

网友:
跑C1。喇叭叫不叫如果叫就是内存不过可以按以下思路进行换内存 清洁内存槽、更换内存槽。.检测内存供电:2.5V      6条时钟:1.25V     2 系统总线:3.3V、184脚的SPD供电
内存AD线打过阻值  CPU的AD线阻值,内存旁的排阻 显卡、IO、声卡。网卡芯片、打印口芯片也会造成不过内存。南北桥、478座 南北桥工作条件 时钟芯片、刷BIOS 及bios13.14.15.17脚电压、换CPU基本都是这些了。

网友:
用酒精洗一洗槽吧..

网友:
先上网下下载个BIOS试一下吧

网友(2009-07-10):
今天我也接到一块这样的板子,情况是一样的,觉得应该是通病吧。不知道楼上几位回答的朋友,有没有发现这个板子的是二代的内存,供电明显高了。1.8的电现在怎么变成了2.5了。

网友:
有没有人修过此类故障正在郁闷着呢

网友(2009-11-20):
这个没上CPU之前都是2.5V上了CPU就是1.8V了,我也有两块这样的主板不过内存的不知道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