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笔记本开机提示F2的问题??

楼主(2008-11-06):
NEC的
笔记本
开机就提示按F2,进BIOS里,再选择 Exit Discarding Changes这一项退出 ,重启才能进系统,时间也对着的,COMS电池有电,把电池去掉放电也试了 还是一样的问题,请教一下怎么解决????
笔记本

网友:
选择Exit save Changes这项会是什么结果呢?

网友:
有的NEC开机是显示F2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选择Exit save Changes重启后还是提示按F2 不按就一直停在这个画面不动了

网友:
如果确定主板电池没有问题的话,就去刷个SYS BIOS

网友:
就去刷个SYS BIOS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硬盘的问题机器型号是NEC Versa S900 ,换了个硬盘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