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硬盘,还有救嘛???

楼主(2008-11-06):
用MHDD检测出的,其它的工具软件用不了,只可以读出硬盘信息!想用MHDD修复可是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做了个载图。。
硬盘

网友:
先把板拆下来,连电机和磁头组件的触点清洁一下再装回。
如果还不行,可能是固件坏或有磁头坏(看你图上很象),要用PC3000之类的专用软件修固件或砍头。

网友:
硬盘
你的硬盘主头坏了。砍一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