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电路板一个二极管烧毁

楼主(2008-11-06):
我的硬盘是250G串口单磁碟的!硬盘保护电路的二极管烧了!在论坛里看到说是保护电路的一部分去掉也可以.二极管的标识是:QE   R734 负极上方有个OK的标识。只是想了解二极管在网站查了些资料没找到,去了电子市场也没有找到,问了十几个柜台的人有人说是 300F 单向导通二极管。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很多二级管都可以通用的,随便找块硬盘电路板上的二极管都可以的。

网友:
是的只是不知道这个二极管的参数!因为这个是在保护电路里的,如果不知道参数怕失去保护的作用。本人初学希望弄清楚,请大家帮忙啊!

网友:
去掉也没事
我就遇到过这个二极管烧掉了
硬盘一样用

网友:
是不是二极管正极接地呀?如果是的话,一般是12V稳压烧坏造成短路呀。坏硬盘相应地方找个好的换到就行。

网友:
这种管子很常见~~主板上也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去掉了!硬盘可以使用了,数据还在!这个硬盘是作移动硬盘使用的,在论坛里看到硬盘被烧是因为电源接反,我的是移动硬盘盒所以不知道烧毁的原因!还有这个二极管的参数!

网友:
这个是起保护作用的,拿掉也没事,不过就没保护了,有的话还是装上1个吧

网友:
二极管去掉就可以啦。

网友(2008-12-16):
去掉后,有知道这个硬盘的寿命会变成什么样。。。重要数据还能保存吗?

网友:
也可能是电容吧20V的

网友:
楼主:放心用吧,我的是160G的ST的去了后用了快半年了,没事。烧这个二极管好象是电源不好,我当天就把电源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