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维修的安全问题!(讨论)

楼主(2008-11-06):
ATX电源维修的安全问题!(讨论)
众所周知ATX 接市电220V 。由桥式整流滤波后对下级供电。 有高压的成分。讨论,维修的时候怎么样避免被触电?以及ATX 电源那些地方的元件有高压要特别的注意 ?????????

网友:
注意一点就没事了。开关变压器是隔离的,它之前的所有东西都可能电人的
实在害怕就去买个隔离变压器,修电源用不了多大功率的。
有了隔离变压器对地是绝对没事了,小心一次整流之后300v

网友:
怕被电就带个橡胶手套啊

网友:
请问:王大修版主    电源里的开关变压器是什么样的? 请发个图我们学习下啊! 本人修电源实在菜的很,请谅解!

网友:
请看此处,图中标记变压器的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65076-1-1.html

网友:
开关变压器是这些吗?

网友:
一般只需要小心整流后的300V就够了..其他我都没什么注意...
我一般都是不插电查电路的..拆开以后一般那2个400V的电容已经放电完了..所以没什么危险..
   上面的黄色的是高频变压器..红色的..我都不清楚..感觉是电感而已...

网友:
电源开关变压器,还是不太清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