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不触发点晶振开机请问那位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2008-11-06):
845主板不触发点晶振开机请问那位高手指点迷津?先谢了

网友:
换掉主板晶振上的106电阻 和电容

网友:
晶振老化换掉就行,随便把协振电容换上相同颜色的,问题解决

网友:
把南桥加点松香水再吹一下先,如果不行,换晶振试试

网友:
先用天那水什么的清洗SB..还不行更换振体.振容和106或105R..都不行的话估计是SB不行了/..老化了

网友:
晶振损坏典型症状,开机时用手触一脚能开机,换一个就了

网友:
要是还是不行哪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我有一片845主板出现同样的情况,换晶振问题解决

网友:
换晶振和谐振电容,晶振老化了

网友:
换晶振,协振电容,106电阻,加焊桥。在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845主板不触发点晶振开机请问那位高手指点迷津

多谢各位师傅的指点问题找到了南桥虚焊。